切下来的铝屑、铜屑一般怎么处理?

楼主(2006-01-27):
扔了?可惜,都是钱换来的啊!熔了?一般的煤气火好像温度不够,坩埚用哪种?伤脑筋!

网友A:
铝用煤气炉就可以,铜用氧气乙炔切割器加热既可,坩锅用普通的泥捏一个烘干即可

网友B:
浪费能源,就是用煤气的钱,都可以买很多铝了。 你不会连这种帐也不会算吧。 玩玩就算了。

网友C:
加到黑火药里面变烟花!

网友D:
卖给收废品的.

网友E:
用酸溶解成饱和溶液,放入碳棒和金属零件,通电即可给零件电镀(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