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集成的接收机

楼主(2006-01-27):
我购买了一个SU/R-6M接收机,用的发射机是FUTABA 3PDF枪控,改频为72MHZ,使用时接收机没反应,用示波器检测,接收机已收到信号,但解码不出来,与商家更换一新测试过的接收机,还是不行,与原来一样。请帮忙,提供接收机解码所要求的波形参数,很急,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枪空发射制是PPM还是PCM,这类的接受机似乎是能解码PPM,无法搞PCM的。PCM是厂家专用编码,不公开,也就很少其他厂家可生产该厂PCM的接收机。

楼主:
是PPM调制信号,我将输入到解码集成块(厂家将集成块的型号打磨掉了,否则可查信号的要求)的信号引到其它的接收机(27MHZ的)可以用了,有谁知道,请教,玩的时候不可能用两个接收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