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承怎么拆出来?

楼主(2006-01-28):
空中射尾浆扫了大齿,这个辆承怎么拆出来?

网友:
亚拓有一专用工具,(问买亚拓件的商店可知,价也不贵,很好用。)我曾试过找一根直径比轴承稍细的铁棒(如合适的螺丝等)顶着轴承用手槌轻轻拷出。

网友:
套筒扳手里面有正好合适的!

网友:
找个M4的螺杆加垫片,另找一个内径12MM,长15mm的筒加垫片用螺帽拧,就ok.

网友A:
简单,我用的方法就是把扫了齿的大齿盘剪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我用的方法就是把扫了齿的大齿盘剪开就可以了.

严重同意,反正大齿也没有什么用处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我用的方法就是把扫了齿的大齿盘剪开就可以了.

兄弟,这样很花力气的,我也干过。后来用工具在台虎钳上夹下来。
下面有个方法,简单,但是我没有用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5%CF%F2%D6%E1%B3%D0
下一个就要尝试尝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