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ZJR-400大哥进来指教,谢谢!

楼主(2006-01-28):
ZJR-400大哥,你好,先祝你新年快乐!上次你在我的帖子里上传了关于
发动机
下拉的图片,能不能再上传个关于右拉的图片,并作一下说明好吗?我们这些菜鸟很期盼你的回复,谢谢!下面是你上次传的下拉图片

网友A:
一般地说,成品机(特别是练习机)都在设计,生产中就预设了下拉,右拉,你可以看到新买来的成品练习机的发动机安装座是向右歪的,这就是预置的右拉(有的初级模友把它当成生产时的误差而加以修正是严重的错误!)
下拉,右拉是用来底消部分发动机旋转时的反作用力的,它不是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变量,是和发动机的扭力成正比的,所以预置的下拉右拉只能是一个中间值,对应某一转速或扭力,而再其他情况下都不能完全底消,因此下拉,右拉就不是非常严格的,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就行,一般地说也就两三度。

网友B:
其实楼上这位说的很对的.我在玩练习机的时候就没设置下拉和右拉.也没感觉什么效果.一般成品机已经予留了.如果你飞行入门了.可以在练习中慢慢摸索来提高. 祝你新年快乐!!
对了.就在画圈那垫.

楼主:
ZJR-400大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