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几组锂电,雪园的锂电质量如何?有人用过吗?

楼主(2006-01-28):
用那个型号的好?你们都是用那个型号啊?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同样15元的肯定比你之前买的好
不过这里的人都喜欢称它“垃圾”锂电!
个人建意买稍稍好点的100左右啦!飞一般机与3D都可以了

网友:
15元一片的锂电质量还可以,不过它不是航模专用的电池,电流要小些,对于那些经济上不太宽余的模友来说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是,用的时候要三串两并或两串两并。这样,可以获得大电流和更大的电池容量,对喜欢长时间飞行和初入模界的人可以说是件好事,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降低了电池的发热量,提高了电池的使用寿命。其实,玩电的模友都知道,最费的是电池。去年我花了将近3K的钱买电池。虽然至尽无一报废,但是还是觉的费用有点高了。所以,到后来买了在样的垃圾电池,觉的还不错,现在已经用了三十多个循环依然电量不减。使用时一定注意不要过放;最好采用平衡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