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充电器是自动断电的那种吗?

楼主(2006-01-29):
开始充的时候LED是红色的, 过一段时间(15分钟到30分钟)后会变绿.

网友A:
不知道,不过15分钟无论如何不可能完成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不过15分钟无论如何不可能完成充电

我都是没有用完用充的.

网友:
应该是~如果能在12.6V能恒压就可以~不过这种非平衡充的充电器还是不要用为好~对电池寿命有影响

楼主:
那用哪一种充电器比较好呢?

网友:
就看楼主选哪种了哦~贵的也有便宜的也有~
呵呵!不过我个人认为便宜好用就行!因为我还是学生就买的性价比高的,柯达三个充电器串起来用就很不错!而且效果很好!价格也不贵!60块!我的锂电都用它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