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舵机更好?

楼主(2006-01-29):
您认为国产舵机中哪种是最好的?
单选投票, 共有 18 人参与投票
44.44% (12)
29.63% (8)
25.93% (7)
0.00% (0)

楼主:
没人用国产舵机?

网友:
只用过E-SKY,虚位大,不好用

网友A:
不抖耐用耐冲撞,回中准确且不犹豫,缺点是速度略慢上电直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抖耐用耐冲撞,回中准确且不犹豫,缺点是速度略慢上电直不放心

请问您说是是哪种舵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说是是哪种舵机啊?

有人选的那个

网友:
纠正一下``
启迪是商家不是厂家他们更不会做舵机
他们的舵几都是进货来的``所以你的``启迪舵机这个选项有点不太合适哦``

网友:
用华迈的吧!好用,用蓝剑的也可以。这两种都不错!其他品牌的没用过。不过切忌千万别用辉胜的,烂货及烂,原“性幻想”的那几个SB搞出来的东西都不行!

网友:
华迈还行

楼主:
这几天发现辉盛9g的回中不太好。

网友:
我目前使用的是E—SKY舵机。感觉比华科尔的好,其它的品牌还没有使用过。不好枉自评价!

楼主:
华科尔也出舵机?

网友:
振华的怎么样?

网友B(2006-03-07):
想知道大家的看法.

打算买启迪 25元一个的 1KG*CM 的9克舵机, 估计用在翼展80CM左右的练习机, 够用了吧.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估计要用ESKY的了。。。。。。。。。

网友(2008-05-15):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大家的看法.

打算买启迪 25元一个的 1KG*CM 的9克舵机, 估计用在翼展80CM左右的练习机, 够用了吧.

杀鸡用牛刀?

网友(2008-08-08):
多花点钱一次到位,我买机器的时候配置的是“辉盛9克”舵机,总是损坏尼龙齿轮,坏一个齿就不能再用了,虽然便宜可是拆装一次舵机也真是够烦人的了,我刚买了三个“海泰尔-65MG”舵机,全金属齿轮的,175元/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