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修吗?

楼主(2006-01-29):
沧狼4能接收机不慎接上12V电压,啪的一声,一丝白烟冒了出来
请问这个接收机能修吗?如何修?

网友:
发张图来看看,修应该能修,但要看有没有那个必要,如果主芯片烧了就没办法了,不好单买。否则都可修!

楼主:
外表上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照片随后就发

楼主:
正面照片:

反面照片:

网友:
观察一下,什么地方烧坏了,换一个估计能用,我的飞高让我整坏过,就是那么修好的

网友:
照片不够清晰,来个更清晰的,估计是二极管或电源新片烧了,来份清晰些的照片,我要看看它的电源走线。走线看清楚了就好确定了。

这部分应该有问题,但不敢确定,有更清晰的图就好确定了。住要是看芯片电源走线和保护电路的位置。两面的都要清晰的,要不没法帮你!还有就是用万用表量我用圆圈扣的地方,4腿芯片量三个细腿,万用表放在二极管档,看看那两个腿有嘀嘀嘀的声音,然后把腿标出给我看也行。好的话应该没有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用万用表量我用圆圈扣的地方,4腿芯片量三个细腿,万用表放在二极管档,看看那两个腿有嘀嘀嘀的声音,然后把腿标出给我看也行。好的话应该没有响声!

首先谢谢您的细致指教!
经仔细观察,您标出的两个2脚元件(型号为G336)的侧面各有一个洞,是不是烧了?一般的元件封装总不会留下小洞吧?
我的万用表是1980年造的,没有二极管档,我测量了4腿芯片的三个细腿两两之间的双向电阻,根本不象是二极管,电阻值都是约360欧,也损坏了?
更清晰的照片得等我借来更好的镜头才能拍。

网友:
那就不应该坏了,有阻值就是没坏。最好用电子的万用表量,普通的用电阻挡量也行,但俺没用过。

楼主:
请问烧坏的2脚元件是什么元件,我该去买两个了。
再次谢谢djmodel的耐心指点!
较清晰的照片如下:

网友:
那两个是33uf的贴片电容
有稳压片,换了电容应该就好了
不过没换也应该有反应

网友:
你说的四腿元件型号是什么?要不是稳压片的话就可能烧了某些集成块

楼主:
四腿元件上有两行字:
ET5201C
看上去是集成电路

楼主:
ET5201C的3个细脚中,只有中间那个脚有5.2V,两边的那两个电压都是0V,看来是烧了,这个元件具体叫什么元件?我买的时候好让老板帮我找到。
谢谢!

网友:
买过一个吧才四十元

楼主:
网上没有查到ET5201C这个芯片,不知性能,请问哪位知道它的底细?多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