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消除双桨??

楼主(2006-01-29):
(无正文)

网友A:
把一个桨涂上点颜色做记号,旋转起来看哪桨高,把高的桨的螺杆调小,再试车,直到无论低速、中速还是高速都没有双桨现象为止。
顺便说一句,如果低速下机机抖得厉害,多半是出双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桨涂上点颜色做记号,旋转起来看哪桨高,把高的桨的螺杆调小,再试车,直到无论低速、中速还是高速都没有双桨现象为止。
顺便说一句,如果低速下机机抖得厉害,多半是出双桨了。

把一个桨涂上点颜色做记号,旋转起来看哪桨高,把高的桨的螺杆调小?????????小电直还有螺杆可调?

楼主:
你们是在说主桨的螺距吧? 很多电直的螺距都是可以单独调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