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1出问题了,各位帮我看看.

楼主(2006-01-29):
刚买的恒龙虎1(一代),前天第一次在公园的草地上跑一跑.三十分钟以后就不跑直线了.前进向左偏,后退正常.拿起来空转,前进时左侧的驱动轮明显没什么力量.小弟的电路知识有限,望高手给我出出主意.

网友:
我怀疑是驱动齿轮组有问题,请先检查一下。

楼主:
我早就折开看过啦,机械部分没问题啊.我还把几个功率管对调了一下,还是这样的.

网友A:
尼龙齿轮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尼龙齿轮啊,呵呵

这不是尼龙齿轮,是甲醛的也叫赛钢料.

网友B:
仔细检查,有以下2种可能:
其中一个驱动管坏掉
驱动的集成块坏了

网友:
如果电机有问题了,转速也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有以下2种可能:
其中一个驱动管坏掉
驱动的集成块坏了

正解~

网友(2006-03-01):
甲醛不是工业酒精里的有毒物质吗?赛钢又是什么意思?很结实吗?比钢还结实?

网友:
肯定是功率管坏了!

肯定是功率管坏了,我的坦克也是这样的毛病,开始时没劲,后来就不能向前了。呵呵,我已经将它拆了下来,但是还没找到配件更换

网友:
不好意思,甲醇才是工业酒精里的东西,不是甲醛。

网友:
恒龙的齿轮,设计了防扫齿,基本上齿轮组出问题的几率不大,除非你操作不当
这个问题,要找电机和电路的问题
我朋友的恒龙,买回来没多久,坏过冒烟装置,炮塔旋转装置,只能换,没修
建议还是找恒龙的问问
要是对产品负责的,应该给换才对。
本论坛有恒龙厂的人。

网友:
另外,仔细查查电路,有时候有虚焊,这个问题也发现过
把虚焊的地方焊好就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属于批量化生产的问题,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