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飞翼龙点点滴滴

楼主(2006-01-29):
我第一次飞翼龙是用地面滑跑3次都飞起来,一拉起就垂直,然后右偏失速打左舵右偏更强烈然后坠机,事后分析新手舵量控制问题,方向舵没有调正反舵,方向和控成反的,第二次自己去飞,地面检查足足有10分钟还不敢飞,感觉没有什么问题了就用手投方式起飞,这次很顺利全油门投出感觉动力太猛鸡头抬高厉害收为半油门,顺利直线爬生高度大约20米左右转向,呵呵,成功了,飞起来了,把曾经所学的知识所啃的帖子都凝聚在一起了,飞了大概1分钟练习练习降落,减速进入低空飞行,飞机高度保持在3米左右滑翔降落的时候飞机上树了,呵呵。检查飞机安然无恙继续放飞,爽爽爽……又上树了,导致8克多机一只,7060螺旋桨一只。机翼固定木捎找不到了,固定皮筋也没了,垂尾与平尾分离,收拾残局回家,一路上都是傻笑着走的。

翼龙给我的感觉和大家所说的翼龙优点完全相同的,耐摔,好飞,滑翔性能好。绝对是新手练习摔机的必被粮食

网友:
呵呵,又多一个爱飞机的,支持!

网友:
不错,我飞翼龙是跑了三次才飞上天的

网友:
嗬嗬,我比你强一些,第一次飞飞翼就飞起来了,操控的还不错,然后又飞了翼龙,也飞起来了,操控的也不错……

不要和我比啊!我属于比较变态的那种……

自从天天做飞机,同事们的眼神都变得神经兮兮的,感觉自己快和我们单位的那个谁也不敢惹的精神病患者一个档次了,另类。

网友A:
我第一次飞就飞3D机呢~不过三分钟没有就撞树了!^_^~太紧张了~不过摔下来还高兴着呢~
呵呵翼龙确实好飞!今天陪老爸上山飞了一下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飞就飞3D机呢~不过三分钟没有就撞树了!^_^~太紧张了~不过摔下来还高兴着呢~
呵呵翼龙确实好飞!今天陪老爸上山飞了一下午!

翼龙简直可以当有动力滑翔机用了

网友:
翼龙是个好东东,我几个朋友都是一飞冲天

网友:
翼龙是好东西,新手的必修课~ (可惜我刚开始飞时飞的火鸟,第一次起飞就撞了办公楼,第二次起飞差点飞丢了,第三次起飞就让机机全部完蛋了~~ 那架机机也就只让我飞了不足15分钟,然后它再也没有上过天了~~ 5555  那机机也太脆弱了~~ 看来还是翼龙皮实啊)

网友:
我自己飞了两次翼龙,第一次没有控制手忙脚乱,动作大,飞机带全动力撞到树上,机翼烂了,电子设备全不松完;第二次还是不怎么熟练,飞得太远失控了,又炸了,这次记得将油门全关了,损失不大!等下去飞第三次!

网友:
嘿嘿

我第一次飞是自己做的小鸭。这个机子大家都知道,好飞没话说。
但是我的第一次飞行还是失败了,转弯就摔——错舵了。
确实,还没有形成条件反射之前,要在一秒钟内完成思考并作出正确反应有难度啊。
于是回头整G2,那时候没有搞定连线,是用鼠标练的。
别笑话,我的目标只是不错舵。
再去飞小鸭,飞机就很听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