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电直!

楼主(2006-01-29):
帮忙推荐一款电直!小神蜓#36-国产Zoom 400 3D电直(皮带版/有刷电机).E-SKY CP2 3D小电直EK1H-E005,哪款比较好(比较耐摔。好控制的)谢谢!

网友A:
都不太好.套装不建议了.我觉得分开买好.
如果非要买套装来玩就ESKY的吧.华科尔的我以前用他的控一天炸三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太好.套装不建议了.我觉得分开买好.
如果非要买套装来玩就ESKY的吧.华科尔的我以前用他的控一天炸三次

我的X400用的就是WALKERA, 练"青蛙跳"还行吧?
已开始找更好的遥控器了. 不过, 最近还是想用WALKERA练练.

楼主:
北京什么地方有卖的??还是商城便宜!005是否过时!

网友:
你如果在北京,我推荐你去找老王。他的联系方式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450吧   那才叫模型。别的还是别考虑了。肯定是二次浪费,不行买个二手的450也行啊  我和我的同事就每人搞了 一架二手的450V2老款的   才500空机,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450吧   二手的也好啊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

网友:
我认为机器的选型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找一位好教练,能教你怎样调教和操控机器,直升机的操控比你想象的复杂。机器的选型无非就是你的价格承受能力。我使用的是36机,做工不敢恭维。操控练好后我一定会选择亚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