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固可以只用KT板做吗?我这儿只有这种东西,珍珠板我找 ...
电固可以只用KT板做吗?我这儿只有这种东西,珍珠板我找不到那里有卖的.

楼主(2006-01-30):
另外谁能给我发一套图纸呀?请发
sjkakwb@hotmail.com

楼主:
越简单越好,希望还能附加上电机,浆,遥控器、接收机、舵机的推荐选择,谢谢

网友A:
到处都是

网友B:
珍珠板在装饰材料店就有啊

网友C:
广告材料店很多啊

网友D:
对,一般KT板,珍珠板广告材料商店或者装饰城有卖.
只是质量方面不要选择太次的,本来KT板就比较容易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