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SANWA遥控器兼容性不好?

楼主(2006-01-30):
本来要下手买SANWA-RD8000的,但卖家说SANWA只能用SANWA自己的接受机,不兼容别的牌子的!
还有就是SANWA的售后跟维修都在国内存在问题?
请教各位用过或正在用SANWA高人指点一二,谢谢!em17:

网友:
谁跟你说的?SANWA可以兼容其它品牌的接收,但必须使用PPM模式。PCM模式都不能兼容。买回来想用其它品牌的接收,就买PPM的接收,然后把发射模式给改成PPM就可以了。都能通用。

网友A:
对于PCM的调制方式各厂家都是不能兼容的,必须使用相同品牌的接收机。
另外因为接收机的中频不一样,并且还有上差频与下差频之分,所以连接收机的晶体也要使用原厂的才行。
SANWA的控可以兼容各种PPM的调制方式,包括国产的飞高PPM的接收机。

网友:
到底能否兼容飞高的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PCM的调制方式各厂家都是不能兼容的,必须使用相同品牌的接收机。
另外因为接收机的中频不一样,并且还有上差频与下差频之分,所以连接收机的晶体也要使用原厂的才行。
SANWA的控可以兼容各种PPM的调制方式 ...

这样说JR和FU的也可以兼容了,只要使用PPM模式并用相同的晶体!我觉的悬!!

网友:
GWS的可以用 放心吧 有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