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油动的好还是电动的好?

楼主(2006-01-30):
新手用油动的好还是电动的好?
那种稳定?新手好入门 同是30级的话

网友A:
如果同是30级考虑价格的话相对来说 油动的比较便宜些,稳定来说电动的比较保险些,毕竟电动意外失去动力的情况比油动少许多

网友B:
油动比较好一点,配件容易找而且便宜!

网友C:
先练电动入门,后用油直提高
要不然油直炸机可不是闹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