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G2并口转USB的问题.

楼主(2006-01-30):
朋友转让了一套G2并口线给我,但我的本本没有并口,我又只有4VF,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一种并口转USB的线卖,不知道可不可以买根这个线将并口直接转成USB使用?因为并口里面有个狗,如果转USB之后会不会出现不能使用G2的情况.

网友A:
一般电脑城就有,不会超过十元钱

楼主:
但会不会出现不能使用的问题呢?
电脑城倒是有这个并口转USB的东西卖,但和我这个并口狗接起之后能用吧?

网友B:
实验一下吧!十几元试一下,告诉大家结果!串口是可以的用的,我用PPJOY软件不使用狗也可以!

楼主:
已经不用试验了.肯定不行了.
已经在网上找了贴子看了,十几元那种根本没有办法连接加密狗的.

网友C:
usb 转并口 线 不能 连接老版本的 G2 狗,插上会没有反应的!

网友D(2006-04-12):
和我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有否解决办法,关注中。

网友E(2006-05-12):
那种转接线是不能接加密狗的,(还有烧录器等)主要是针对打印机而做的。

网友C:
并口转USB ,实际上实现的是 虚拟 打印协议,并不是真正的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