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一个lama2,遥控器各个微调都在中间位置

楼主(2006-01-30):
为什么,就是不能平稳起飞,总是不时右倾,就是左倾,有时候还是自己前进或者后退,怎么调整呢,郁闷死了,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就是不能平稳起飞,总是不时右倾,就是左倾,有时候还是自己前进或者后退,怎么调整呢,郁闷死了,请教

所有微调置中立位置,调舵机拉杆将斜盘调平,平衡翼调平,即0度迎角......

起飞时肯定有倾斜的趋势,提前预见,及时修正就行了,当然,舵量打多少要靠感觉,悟性高的朋友很快就能掌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微调置中立位置,调舵机拉杆将斜盘调平,平衡翼调平,即0度迎角......

起飞时肯定有倾斜的趋势,提前预见,及时修正就行了,当然,舵量打多少要靠感觉,悟性高的朋友很快就能掌握的......

怎么调整可以到0度仰角?

谢谢了A

网友:
多飞飞就不会偏了,爽飞是要练习的,所以微调居中测试都是在厂商出厂前,调整好了的,所以不用担心,

网友(2006-04-06):
不会调怎么办啊

我的LAMA2有点向前怎么调啊?微调已经全部向后了还是不行?

网友:
ding

我也有这些问题~~但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解决了~~~~~把舵机连杆从斜盘上取下来~~~~向左或者向右扭~改变连杆长度~~~再装回去~~~然后再看情况调试就搞定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