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版的3810能升级成直升机版3810吗?

楼主(2006-01-30):
3810的固定翼版和直升机版硬件完全一样,就是软件稍有不同。(看说明书还有
滑翔机
版)说明书上讲只要用教练线将两台3810互连,就可以实现数据对传,那么固定翼版的3810能升级成直升机版3810吗?哪位老大试过吗?

楼主:
好像是BIOS吧,偶的3810比较旧,还是机械微调的,而且是固定翼版,我想要个有CCPM功能的发射机,所以才想了这个馊注意!

网友A:
3810是一个内置了故定翼、直升机及滑翔机三种飞行程序的遥控器,故此无须升级BIOS,更重来没有听过有什么故定翼版或直升机版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