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3810 ADT 问题请教

楼主(2006-01-30):
刚买了一个3810 ADT with R700 FM 接收机。3810 自带一个FM JR PLL-Synthesizer module, TS-36J, 我还有一个SPCM 接收机, JR NER D-940S, 我想问的是3810加自带的FM TS-36J和SPCM的接收机能一起工作吗?还是3810需要一个SPCM的模块才能和SPCM的接收机一起工作?谢谢!

网友:
3810需要一个SPCM的模块才能和SPCM的接收机一起工作,SPCM也可以兼容PPM模式的接收机!
FM JR PLL-Synthesizer module, TS-36J就是PCM模块拉,没有什么问题!PCM跟PPM都是FM制式的,不要误会!

楼主:
谢谢 Lambozghini的回复

我刚才去试了一下,还是不工作.在我NER D940S 接收机上有一个插晶体的位置,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数值的,没标示.在R700 FM接收机里有一个晶体是36.110, 我把36.110的晶体插入D940S接收机里.但是信号调不通.我想问一下,SPCM的接收机需要晶体吗?(应该用吧.不然怎么设置频率啊?)在3810上也调成了SPCM但怎么也不行.有哪里做错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去试了一下,还是不工作.在我NER D940S 接收机上有一个插晶体的位置,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数值的,没标示.在R700 FM接收机里有一个晶体是36.110, 我把36.110的晶体插入D940S接收机里.但是信号调不通.我想问一下 ...

你的D940S可能不是36MHz这个频带的,在接收机上面有写着是那个频带的如“36MHz”“72MHz”等。发射机高频头和接收机必须是同一个频带的才可以配对使用,你的发射机高频头“TS-36J”是36MHz频带的,你的R700接收机用的晶体是36.110MHz的,肯定它也是36MHz频带的。

网友:
楼主听好了。楼上的都不是正解!!

你的高频头没有问题,R700和940S接收机的接收晶体也是一样的。关键是:在3810的主菜单里要选折SPCM制式才可以配用SPCM的接收机!!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的建议和答案

受益匪浅!谢谢。
D940S是36Mhz的。唯一的问题是,D940S上接了一个不知道是多少的晶体。我想问的是,SPCM接收机是不是也要插一个晶体啊?
我在3810里已经选成SPCM了。在屏幕上显示SPCM, Model 1,  Heli, 等等信息。当显示PPM的时候,可以和R700一起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益匪浅!谢谢。
D940S是36Mhz的。唯一的问题是,D940S上接了一个不知道是多少的晶体。我想问的是,SPCM接收机是不是也要插一个晶体啊?
我在3810里已经选成SPCM了。在屏幕上显示SPCM, Model 1,  Heli, 等等信 ... [/quotD940接收机上当然也要插一个R700那样的晶体了!  还有D940如果是2次变频的接收机的话接受晶体和R700的不一样。如果是普通SPCM接收机的话接收晶体和FM的R700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天使在哭泣!

我想这应该是问题的所在了。 在D940上确实写着Dual rate等等。我去网上再查一下资料。谢谢。

楼主:
终于搞好了.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D940里晶体的频率,就用R700的晶体去替换它.刚刚问出了D940的晶体频率,一切问题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