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402的问题

楼主(2006-01-30):
我用402原配的电池飞几分钟就没电了~~想爽飞需要买什么样的电池?
动力部分能不能改无刷~可以用什么样的无刷配什么样的电调~~?
希望各位大侠能指点.
感谢

网友A:
我也很喜欢飞雷鸟402,用7节7号镍氢电池可以连续飞5分钟以上,这样下来电机就已经很发热了,如果遇到上升气流油门减半飞则可以飞15分钟以上。我认为你应该检查一下电池问题,如果盲目换大容量电池一是电机长期工作受不受得了的问题,二是402的电池舱很小,放得进吗?三是电池重量大大增加,402就不好飞了,要知道402虽然叫滑翔机,但翼载荷太大,记得以前按标称重量450克计算好像是38克每平方分米,而我的402经过补强后已近500克了。
   至于配无刷的问题,我觉得铃铛盖外转子无刷完全可以胜任,与其相配的18A无刷电调也很便宜,估计改造后的402配锂聚合电池可飞半小时以上。只不过我觉得无此改造的必要,成本高而且那样脖子都会仰酸了。想玩久点多配几套镍氢电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喜欢飞雷鸟402,用7节7号镍氢电池可以连续飞5分钟以上,这样下来电机就已经很发热了,如果遇到上升气流油门减半飞则可以飞15分钟以上。我认为你应该检查一下电池问题,如果盲目换大容量电池一是电机长期工作 ...

谢谢指教~~~我是个新手~~希望能多飞一会练习练习呵呵~~~

网友:
换两串的锂电挺好,同样重量的电池,锂聚的容量是镍氢的3倍,上无刷的话用普及外转子无刷2408-21套装就行,三串锂电,电机外置,安装方式可参照翼龙改无刷的方式,轴锯短,原折叠桨可拧得出去

网友:
感觉是先天设计问题

我的马达烧掉了,402好象马达散热和动力搭配有点问题,发热很严重.不过不失为一款好飞机

网友:
对于喜欢402的人来说,升级还是值得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实在要换电池,可以试试雪园那种15元的“垃圾”锂电,2串就行,加起来只有不到60g,比原电池轻一些,容量在1100mAh以上。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教~~

网友:
带那个折叠桨的负荷偏大,力气出不来,电流却上去了,这个问题咨询过厂家,厂家说早期的电机是7.2V规格的,后来的是8.4V的了,好很多,不过后期的产品我没试过,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上锂电的话,还是用两串的,三串怕电调受不住会烧掉,锂电的规格看放电电流,这组动力全油门约9A,如果选2000mAh以上的只要是有4C放电的垃圾锂电就成,如果选用1100mAh的则需要8C放电能力,还有,原电池约120克,且放在机头处了,上小锂电后重心偏后是不好飞和非常危险的,除非把电机也换成重些的480,希望带那桨的效率会高些。2000mAh的锂电重量正好,再大的话电池靠后放有空间的,总之重心要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