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的25A电调冒烟了,郁闷ing......

楼主(2006-01-31):
莫名其妙的,前一块
电池
飞得好好的,换了电池就冒烟了(电池是用过的,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1、检查一下电调是否受潮了;
2、检查一下是否有舵机损坏了导致BEC过载;

网友B:
有些问题是说不明白的...换新的吧.

网友C:
那个电调好象有点问题的,,,经常突然保护,摔机几率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