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汽油船水冷的问题

楼主(2006-01-31):
汽油船用吸水舵,不用水泵可以吗,不改汽缸头,用配合较紧的铜管嵌在散热片里可以吗

网友A:
吸水舵建议不要采用,实际用来不是很理想.特别是新手拉,直接用个管引水进去效率高些..较紧的铜管嵌在散热片里可以吗 .短时间急速问题不大,最好还是带个套安全.(不要让缸头急冷急热)也不是越冷越好)

网友B:
船在行驶时船尾会形成低压区,吸水舵个人认为那只是一个卖点 效果不大

网友C(2007-02-16):
我是用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