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电直一直没开,最近发现好象没有陀螺

楼主(2006-01-31):
小电直.飞了几次都是不敢加油门.在地上乱爬,打坏了一些东西,后来扔一边了,感觉很难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陀螺仪.这东西是必须品么?

网友A:
要是普通的4通电直的话是内置了陀螺仪的!

网友:
陀螺仪是必须的。
你调过螺距吗?螺距过大也会乱转。

网友:
想问一下你那是么型号的机

网友:
什么牌子根型号的飞机?多少钱买的?

网友:
是什么机子啊。。应该有配陀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普通的4通电直的话是内置了陀螺仪的!

同意,应该集成在接受里的,

网友:
LZ真幽默!看标题!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哈,买的是小神艇,便宜嘛,以为没有陀螺仪是因为在机机上找不到这么一个东西比较像陀螺的.两个舵机一个接受机一个电机就没了

楼主:
最近飞起来啦,不过很难控制,另外只能飞到肩膀那么高就飞不动了

网友:
可以俺还没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