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是无奈。。。

楼主(2006-01-31):
前段日子一直没搞我的大电直,昨天用了18节Ni电和原厂电机,把重达3。2kg的电直呼呼的飞起来,

用的是辉盛老版的60A电调,这个电调说明书上称可以使用5cell锂电或18cell Ni电,今天换了一个电机

想测试一下效果,没想到一接上昨天用的18节Ni电竟然电调冒烟,急忙拔掉插头,发现电调烫的手可以冒泡

一股气味,电调就这样报销了,郁闷啊,本来是要在后天活动的时候来飞这架大电直的,还要拍录像,现在

就成了泡影了。。。

辉盛的60A电调说明书上明明说可以最高用到18节Ni电的,为何上了18节还是会烧?

再回想我昨天用18节Ni电飞的情景,昨天在刚接通电源的时候,飞机失控过,小推了一下油门,让大桨转起

来后,回掉油门,飞机就失控了,大桨还在不停的转,发射机已经一点都不能控制飞机了,后来我关了发射机

再开,过了一会儿才正常的,在后来飞的5分钟里,一切都很正常,而今天是一接电池,就冒烟了。。。

我很是怀疑辉盛60A电调的质量,18节Ni电在充满电的情况下,电压可以达到26V以上,而辉盛这个电调

在上到极限18节电池的时候,似乎就变得很不稳定了,今天还竟然烧了。。。。

也无话说了,这可能就是用国货的结果,现在是极度郁闷和无奈中。。。。

顺便一问,有无上海的兄弟有60A以上的电调,可以在初五(后天)借我一用的?

网友:
不会这样吧兄弟,看来后天没戏啊...要

网友A:
楼主,失控好像不会是电调的问题吧,这种大电直肯定是要另外接一组接收电的呀!广州今天也有一位模友拿了个30级大电直在飞,当他横滚到第二下的时候也是失控了,他自己滚了两下但失控变成滚了五下,摔下来就变成一堆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失控好像不会是电调的问题吧,这种大电直肯定是要另外接一组接收电的呀!广州今天也有一位模友拿了个30级大电直在飞,当他横滚到第二下的时候也是失控了,他自己滚了两下但失控变成滚了五下,摔下来就变成一 ...

我已经使用了好盈的BEC独立供电模块,和使用外接接受电是一样的。。。

网友:
确切一点说的话是配件

引用 网友A:
楼主,失控好像不会是电调的问题吧,这种大电直肯定是要另外接一组接收电的呀!广州今天也有一位模友拿了个30级大电直在飞,当他横滚到第二下的时候也是失控了,他自己滚了两下但失控变成滚了五下,摔下来就变成一 ...

网友:
同情楼主!继续关注进展,希望tomye的大电直早日调试好!!

网友:
直升机就不要用辉盛这种电调来飞啦,JETI大级别的好像也不是很贵。

网友:
好马得配好鞍,没炸机已经万幸了.

网友:
哎,有啥遭啥罪啊。
祝愿楼主的大电直早日爽飞。

网友B:
10楼兄台头像上这个直升机很漂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楼兄台头像上这个直升机很漂亮啊!

谢谢夸奖

网友:
哇...大哥你怎不早跟我說阿...我去北京過年阿...票真他嗎難買...

哇...大哥你怎不早跟我說阿...我去北京過年阿...票真他嗎難買...
趕不回去阿...

网友:
把20多v的电压 用
BEC变到 5v  好像 不管多好的BEC还是有点吃不消,会严重发热,建议自己找点电子资料 做个开关电源。 其实效率很低的,大部分都发热浪费了,热量一上来 就严重影响5v的稳定,导致接收机舵机不稳定
最好最好还是另接一组电池,能小就小

楼主:
本来已经有希望和结果了,唉。。。

发现最近很倒霉,今天竟然还丢了车钥匙,找来备用钥匙,又不小心把备用钥匙搞坏了,我真的是没话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已经有希望和结果了,唉。。。

发现最近很倒霉,今天竟然还丢了车钥匙,找来备用钥匙,又不小心把备用钥匙搞坏了,我真的是没话说了。。。

继续努力吧,万事开头难!很多人还等着看你呢。
我们最近也推出了 60A 的电调,有兴趣的话,拿个过去试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努力吧,万事开头难!很多人还等着看你呢。
我们最近也推出了 60A 的电调,有兴趣的话,拿个过去试用下!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了解了Quick系列的电直,得到一些结论,需要在整理一下,如果我没推测错误的话,80A的电调比较适合Quick系列,你们有无推出80A的电调计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