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详解电调的定速功能

楼主(2006-02-01):
什么是电调的定速功能?定速功能的好处?如何设置定速功能?请老鸟指教啊

网友A:
首先我不是高手,所以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正:
1、定速:顾名思意,恒定速度的意思。其中的速度指的是旋翼转速。
2、首先说油机:用于油机中常用的有GV-1,它包括了感应件,装在悬翼下,用来感应转速,转速有变化,就发信号到油门舵机进行补偿,使转速恒定!
3、电调中的定速是类似的道理,但由于没有感应件,因此只是大致进行补偿,因此螺距及油门的设置要按说明进行,否则有可能使定速功能失去作用!
4、为什么要定速:3D时,没有定速时,做很多动作时,转速的变化导致锁尾变差,转速恒定只变螺距会使锁尾好很多!
5、没有定速的电调怎么办:用好遥控器,把升降、副翼的混控打开,设置对油门的混控,具体量自己实验确定!
   所以,有定速功能的电调比一般的贵,一分钱一分货,千万不要花了钱都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就如同有些模友非要用9通,其实很多功能都用不到,而450需要用到的功能6通全有了,所以钱完全没有花到点子上!

网友:
讲解得很好。
但是不要攻击我的9x2呀。的确功能用的不多,但是人机画面还是很友好的。

网友:
用定速功能的电调,发射机需要特别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不是高手,所以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正:
1、定速:顾名思意,恒定速度的意思。其中的速度指的是旋翼转速。
2、首先说油机:用于油机中常用的有GV-1,它包括了感应件,装在悬翼下,用来感应转速,转速有变化, ...

受教

网友B:
讲解的不错,但ff6飞亚拓真不怎么样!我原来用ff6,实在不好飞才改ff9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解的不错,但ff6飞亚拓真不怎么样!我原来用ff6,实在不好飞才改ff9的

FF6是3点螺距,已经有不少人说这个了,你不听,这老话叫什么了?呵呵

网友(2006-03-17):
其实ff6根本没有点和曲线!
只是个atv

网友:
如何设定转速呢?

网友:
听说用IDE键来切换固定油门,3秒后就进入定速状态了……

网友:
虽然9X的有好多功能用不到,但是很好用的.菜单很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