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 FUTABA 6XEH

楼主(2006-02-01):
要买FUTABA 6XEH, 请问有没有在用一款的模友,觉得用下来如何? 总有人说这个控烂, 那个控烂的. 说说这一款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我还听说FF6可以兼顾固定翼和直升机,不知到底如何?

楼主:
FF6学得就是6EXH吗? FUTABA还有一款6EXA是飞固定翼的.http://www.futaba-rc.com/radios/futk54.html

网友A:
首先6EXH或者6EXA 不是通常大家说的FF6,FF6是FUTABA早期的6通遥控设备,3点油门螺距曲线。6EXH和6EXA是futaba的新款6通道设备,特别是6EXHP(PCM)加上146IP的接收机,是电直专用的一套设备。

6EXH 直机用,6EXA 固定用。
6EXHP + 146IP 接收机,是电直专用的设备,
带有5点油门螺距曲线。
支持CCPM。
一个普通模式,一个IDUP模式。
支持设备感度设定和两档切换。
带有油门锁定功能。
支持PCM 失控保护。

设备使用8节AA电池为发射机供电,单发加收,920俊丰模型报价。

发射机可以自行购买充电电池和充电器。本人使用这款设备一段时间,飞过36#和450 ccpm

设备手感
发射机较轻(质感不好)
摇杆便硬。

使用总体感觉不错。标准的入门级设备。

网友B:
兔子老大你好

我也在用6EXHP飞36#,请问6EXHP在何处设定为CCPM? 另外前段时间因为设备有小问题RESET,之前找老鸟帮设定的内容全没了,请问兔子老大您飞36#时所设定的数值...详细点行吗? 非常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6EXH或者6EXA 不是通常大家说的FF6,FF6是FUTABA早期的6通遥控设备,3点油门螺距曲线。6EXH和6EXA是futaba的新款6通道设备,特别是6EXHP(PCM)加上146IP的接收机,是电直专用的一套设备。

6EXH 直机用,6EX ...

详细

网友:
6EXH单玩直机比FF6要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用6EXHP飞36#,请问6EXHP在何处设定为CCPM? 另外前段时间因为设备有小问题RESET,之前找老鸟帮设定的内容全没了,请问兔子老大您飞36#时所设定的数值...详细点行吗? 非常感激!

36#好像不能改为CCP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36#好像不能改为CCPM吧?

不好意思, 没写清楚, 是两个问题, CCPM是想问6EXHP设备设定的,与36#无关, 第二个问题是问我现在飞机(36#)需要的设定数据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