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的小电直就是没有升起来

楼主(2006-02-01):
zoom400皮带版,jr 460t的陀螺,2040电机,7.6v锂电,连电池总重500克,练习架30克,
就是离不开地面,偶尔可以离地1厘米,不过偏的很厉害!
是否罗距不够大?单是已经推到尽头了!

网友:
要用11.1V锂电
7.2V飞不起来的

楼主:
如果用11v就要加总60克,总总量几乎600克了,能行吗?
另外,辉盛的18a的无刷电调的那个跳线是否选择电压的?插上跳线帽是7.2v对吗?
如果用7.2v档来上11v,会烧吗?

网友A:
电池不行,换电池吧.最好用11.1V,1900MA,10C以上的电池,或15C 1500以上的.

网友:
我打赌你的螺距一定太大了。新手总以为螺距越大升力越大,其实正好相反,螺距小一点,再小一点。最大螺距一般在9~11度,最好是9度,决不要超过11度!
你可以阅读我以前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
就是电池   重量没问题   很容易升空的

网友:
要是用了11.1V+b2040电机和调好了机子,升起来是绝对没问题的,而且动力还会很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换电池吧.最好用11.1V,1900MA,10C以上的电池,或15C 1500以上的.

电池是2000ma的聚合物,应该10C以上,7.2v充满后能连续转15-20分钟,刚才搞了11v的电池,明天试试看!
谢谢各位!

楼主:
对拉!!问这个问题:
辉盛的18a的无刷电调的那个跳线是否选择电压的?插上跳线帽是7.2v对吗?
如果用7.2v档来上11v,会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拉!!问这个问题:
辉盛的18a的无刷电调的那个跳线是否选择电压的?插上跳线帽是7.2v对吗?
如果用7.2v档来上11v,会烧吗?

对的!是电池电压选择~
呵呵~电调烧倒不会!不过电池的寿命就不敢说了~

网友:
电机不到2分钟就会动力消减,

楼主:
今天试机终于升空了,很容易升,而且升空后就不会到处乱摇了,但是还是不稳定会向某个方向飞,估计要多训练!!
幸好自己做了学飞架!!不然不知要打多少大桨拉!!

网友:
飞起来就好了。。

网友:
能飞了,祝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