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射飞机

楼主(2006-02-01):
请问喷射飞机用的是什么燃料,价格是多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喷射飞机用的是什么燃料,价格是多少?谢谢

煤油+汽油(一般是用这个吧)
价格,国产的那套发动机+ECU=1W(5KG推力,这个是最便宜的)

飞机,国产红箭:4XXX多

遥控,最次要FF9/9X,价格3XXX不到4000
应该这些准备下来还不够,还要买数码舵机
以上准备起来就是入门级别的JET机吧,2万元左右弄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