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M与PPM的发射机之间晶体可以通用吗??

楼主(2006-02-01):
如题

网友A:
发射机的不用管!关键要看接收机上的晶体!
如果你的接收机是二次变频的,那么晶体就不能用在普通的接收机上~
那种晶体上印刷得有double的字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的不用管!关键要看接收机上的晶体!
如果你的接收机是二次变频的,那么晶体就不能用在普通的接收机上~
那种晶体上印刷得有double的字样~

如果要用有double字样的晶体,其接收与发射所用的晶体的标称频率是否要求一样,还是要选发射机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