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M与PPM的发射机之间晶体可以通用吗??

楼主(2006-02-01):
还有插接时有没有方向,正反插接会烧晶体吗?

网友A:
同品牌的设备在适用频段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没有分正反,随便插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品牌的设备在适用频段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没有分正反,随便插都可以的

多谢指教,我的遥控一个是振华的4通,一个是FUTABA的T4VF,可以使用相同的接受机吗?

网友:
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在地面上拉距离试验。

网友:
PCM/PPM只是编码方式,调制方式都是FM,所以晶体是通用的。

但二次变频接收机需要使用配套的晶体,不能用普通一次变频接收机的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