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F9上如何设计 中国手,高手来讲一下!

楼主(2006-02-01):
我在模拟器上一直是中国手,现在要飞真机了,不知道在FF9上怎么设置,高手来指导一下

网友:
还有中国手?我只知道有美国手和日本手

网友:
中国手是怎么样的?

网友:
也就是返美手吧
按PAGE+END,开机,选取模式几就可以了

楼主:
是 反的美国手 ,左手控制十字盘,右手方向和油门,谁能具体点儿教我一下?

网友A:
在接收机上调舵机插头呀

楼主:
呵呵,是啊,选择第一种直升机模式,然后1通道和4通道对调就可以啦,嘿嘿.谢谢

网友:
偶也不太懂啊

楼主:
楼上的也是用FF9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接收机上调舵机插头呀

呵呵。。这样是最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模拟器上一直是中国手,现在要飞真机了,不知道在FF9上怎么设置,高手来指导一下

原来这个叫中国手~
看来我还是比较爱国的哈~

楼主:
除了,在接收机上调换插头,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中国手用起来会不会很别扭^.........我用FF9用美国手,右手控制尾舵&油门总是在打尾舵时碰到油门升降......于是又改回来了
毕竟像36#这种^烂机子的陀螺仪不是那么好使...尾舵总是需要打,而方向舵(左右)的动的就少点了~
实际情况于模拟器中练的会有不同,一切要以满足实际需求为准,呵呵~

楼主:
都是两只手四个杆量,关键是怎么符合和个人习惯.
除了调换舵机插头,我还听说可以改内部连线!不知道怎么改,有没有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好像不是改线,应该是把两个遥杆换换位~
日本手&美国手互改就这样
要是改中国手不换舵机插头通道,还真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B:
也就是返美手吧
按PAGE+END,开机,选取模式几就可以了

有4个模式给你选的,美国手,日本手,反美国手.还有一个畸形手..

日本手,模式1
美国手,模式2
反美国手,模式3
模式4,不知道什么手

美国手的话,只要把弹簧换一换就可以了.日本手和中国手,弹簧都不用换......都不用改电路,换舵机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返美手吧
按PAGE+END,开机,选取模式几就可以了

有4个模式给你选的,美国手,日本手,反美国手.还有一个畸形手..

日本手,模式1
美国手,模式2
反美国手,模式3
模式4,不知道什么手

美国手的话,只要 ...

哈哈,遇到高手了,但是,我还是不是很清楚,请问有没有QQ号码,或者电话号码给我,我联系你,向你请教一下。 我的QQ:4279754

网友:
看我的帖吧,其实美国手是比较好的,对飞直升机的人!!!

美国手主要是用右手来控制3D动作,而日本手主要是用左手加一些右手来完成3D动作,那个好很明现的。

网友:
我飛model3!從遙控器變更就行了!
JR9X/FF9/X2610/FF7都可以!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