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由于无刷KV低并且使用镍氢电池造成动力不足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6-02-01):
2408-21外转无刷配1047浆,电池使用8.4V 1000MA的镍氢,飞机的机形是M84,翼长增加到90CM并使用克拉克翼形.
飞机全动力手掷扔出后,慢慢就掉下来,请问各位大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好象听说改变电机的接线方法可以增加KV值并换7060浆可以提高浆速,接线方法要怎么改呢?请赐教,谢谢

网友:
2408-21的铃铛,KV应该是1750的,用1047浆电流不小,用8060或者9050的吧,会好飞很多的

楼主:
刚才借了朋友的11V锂聚飞了下试试.飞的很爽!重量轻了,拉力也上去了,我手里的镍氢怎么办呢?有点郁闷.小的浆没有.只有1047的和7寸的浆,郁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借了朋友的11V锂聚飞了下试试.飞的很爽!重量轻了,拉力也上去了,我手里的镍氢怎么办呢?有点郁闷.小的浆没有.只有1047的和7寸的浆,郁闷啊

对1047做“截肢”手术啊。

网友:
去买个小桨

网友:
2408-21外转带1047,无论用什么电池都会有电池过热的问题,用减速组2:1又不好搞,换桨,或者将桨减肥。到启迪买个辉盛7060小桨才5元,等几天就到了。1047“截肢”的效果不如小桨,主要的桨距的问题,效率没有小桨高。

建议坚决换,一个字换。

楼主:
谢谢各位的赐教.刚才也问了猫哥了,螺矩小速度慢,不适合飞我的练习机.换大螺矩的小浆就OK了,还想请问下,象我这种用8.4V镍氢电池的,用7060\8060/9050,这三种浆,哪个效果最好?我的电池是KAN 8.4V,950MA的.

网友:
请教下您的飞机有多重?翼面积有多大?我的和您一样也为动力发愁。

想知道不同的电机和桨配合适合多重的飞机和种类,新手没经验啊。

楼主:
请问你是用什么样的电池呢?我用镍氢全重大概在450克左右.机机之所以不能飞,在我请教过N个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浆没有配好,我用的是1047慢速浆,换成螺矩大点的高速浆就好飞了.不过如果你用11V的锂聚,就没什么问题了,我的机机用11V锂聚,飞的很爽!基本上1/2的油门就可以飞.我的翼面积..没算.翼长是90CM,矩形翼,最宽的地方是18CM.克拉克翼形(参考的猫的贴子).机机滑翔能力不错,关油门拉升降舵降落,可以仰角降的

网友A:
不好意思alexyan ,这两天没上网。

如果不换锂电:

1、可以把氢电重新组成9.6V,或者10.8V的,用7060、8060都可以。

2、电机重新绕线提高KV值。

这架蚊子机(记得你是做的84文字吧!)500克都可以飞得很好。

楼主:
呵.好的,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alexyan ,这两天没上网。

如果不换锂电:

1、可以把氢电重新组成9.6V,或者10.8V的,用7060、8060都可以。

2、电机重新绕线提高KV值。

这架蚊子机(记得你是做的84文字吧!)500克都可以飞得 ...

现在准备定备件了.电池和电机我都不想动,如果配9070的浆,效果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