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用油机的脚架不是很耐摔吗

楼主(2006-02-01):
亚拓用油机的脚架不是很耐摔吗
各位是不是常摔坏脚架啊?
用了油机的不是不容易摔坏了吗?
还省了练习架呢?
请高手发表一下看法

楼主:
怎么没人发表意见啊?

网友A:
油的能装上电直吗,尺寸不对吧

楼主:
就因为尺寸不对才要用啊,油机的当然是大好多,只要冲四个孔不就行了吗?

网友A:
问题就在于那四个固定孔你能不能上螺丝

网友B:
台湾的做法是拿扎带绑,呵呵

楼主:
不错啊,换上油直的脚架,估计会省不少大桨和尾桨啊

网友C:
亚拓脚架不耐摔,好像材质较脆,听说放到开水里加热一下比较耐用.

网友A:
有人曾经把脚架煮成火腿肠,哈哈,

网友D:
我断过6副脚夹。很渴望能有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

楼主:
小弟断了一副,目前在用金属的(不锈钢)
强度当然不能太硬,所以做得较为小巧,每次降落多少会变形,直到完全压直了,虽然外观很漂亮,而且起到了缓冲的效果,但是怀疑由于机体的下降(脚架直了)尾桨因此会打到地上,虽然静态来看是打不到的,因为有尾翼,可事实上还是打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