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遥控器如何和电脑连接飞模拟器(fms)

楼主(2006-02-01):
买了架翼龙三通,按照说明书将
遥控器
通过音频线连接到麦克风输入,可是耳机里没有任何声音,启动录音机选择麦克风输入后录音,可以看到音频在 波动,启动FMS按照说明进行模拟控制调整,可是遥控器遥控没有任何效果。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操作系统为winxp

网友A:
应该还是设置不对吧。

楼主:
你说的我做了,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A:
我基本找到原因了,要在音频设置(windows右下的那个小喇叭)里选属性-录音-高级-然后把麦克选中,如果是从线路输入的,则把线路选中,麦克去掉。而且麦克里面还有其它高级选项,如MIC bost或者电脑有第二个麦克输入口,还要单独指定。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