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接才可以反方向转

楼主(2006-02-01):
我是用Y线搞在一起的,想一边向左一边向右不知道A那个怎么接才可以反方向了?

网友:
把舵机拆了,电位器用跳线反接。

网友:
电机也得反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Y线搞在一起的,想一边向左一边向右不知道A那个怎么接才可以反方向了?

把想反转的舵机转个180度,重新安装好不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想反转的舵机转个180度,重新安装好不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