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断电

楼主(2006-02-01):
用凤凰(PHOENIX-25)电调飞亚拓450X(电机是亚拓BL400LF,电池是维克1600mah)有时会突然断电,下来后发现电调温度较高,请问诸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是凤凰电调软件设计的问题,在发生信号不良的情况下,凤凰电调选择了切断马达动作(对电直来讲这个动作太不明智了,不知道为什么凤凰不改改)

网友:
换好点儿的接收机吧!

网友A:
除了2、3楼模友的说法外,你检查一下BEC,即5V稳压片,你说的电调发热现象,有可能就是稳压片过热,这东东一旦过流、过热保护,就会导致单片机复位,现象就是电机瞬时断电......

如果鸡鸡有4个舵机,假设每个舵机的启动瞬间电流为500mA,恰好某一时刻4个舵机同时动作,则电流为2A,板上的BEC很有可能出现过载保护......

如果是上述问题引起,可并上一(或二)个同型号的片子,或考虑加装外接BEC板,一般外接BEC的电流为3A左右......

lxd1954

网友:
还是刘老师说的透彻。
我们这里很多模友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以前用凤凰的电调也遇到过,后来换了146IP的接收机就再没有出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2、3楼模友的说法外,你检查一下BEC,即5V稳压片,你说的电调发热现象,有可能就是稳压片过热,这东东一旦过流、过热保护,就会导致单片机复位,现象就是电机瞬时断电......

如果鸡鸡有4个舵机,假设每个舵 ...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