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6-02-01):
请大家帮忙!
我电脑的散热风扇被把电源接反了,结果就不转了!
请懂的大哥们帮忙,这个东西很难买到。谢谢!
接电源后一动一动的就是不转,555555555555

网友:
可能芯片烧了

网友A:
很好办啊,买个直径一般大的其他的风扇,把这个烧坏的板子换下来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办啊,买个直径一般大的其他的风扇,把这个烧坏的板子换下来就可以了啊。

楼主:
不行啊!那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通电一动一动的就是不能转,我分析可能是那个感应ic有问题!帮忙看看如果正负级接反那个ic最先烧掉。谢谢了啊!

网友:
应该好买的吧

楼主:
ic还是可以买的!
不过这个风扇是笔记本电脑的散热扇。并且04产的,并且是日本鬼子的产品,怕很难买了啊!郁闷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