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个忙 怎么接才可以反方向转

楼主(2006-02-01):
我是用Y线搞在一起的,想一边向左一边向右不知道A那个怎么接才可以反方向了?

网友A:
看不到图。

网友B:
左右没必要在线上分,把舵机接好后,装在飞机上,把拉杆装舵机盘的内侧和外侧就可以进行调整了

网友C:
舵机摇臂反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