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断电

楼主(2006-02-01):
用凤凰(PHOENIX-25)电调飞亚拓450X(
电机
是亚拓BL400LF,
电池
是维克1600mah)有时会突然断电,下来后发现电调温度较高,请问诸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的什么接收?是只断一小下之后复原还是断电后不再通电?

楼主:
用的是亚拓RX6接收机,断电后不再通电,当油门杆收到底再推起即恢复通电.

网友A:
凤凰的电调一向工作温度比较高,过温保护的可能性不大,我估计是干扰问题,有条件的话换PCM的遥控设备,这种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B:
看一下450专区,有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