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与GY240有什么区别啊? GY240价格低一些

楼主(2006-02-01):
在练玩"青蛙跳"后准备全面升级.

遥控用 Futaba 6XEHP
接收用 Futaba R156F FM 72MHz
舵机用 Futaba S3107

GYRO也想用Futaba的, 可是GY401与GY240之间选哪个比较好呢?

我的飞机是X4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练玩"青蛙跳"后准备全面升级.

遥控用 Futaba 6XEHP
接收用 Futaba R156F FM 72MHz
舵机用 Futaba S3107

GYRO也想用Futaba的, 可是GY401与GY240之间选哪个比较好呢?

我的飞机是X400

GY401肯定好啦!没得说!有米的话,此乃首选哈!
GY204也很好,米少的话就选它吧!对初学者而言,用240已经很奢侈啦!

GY401为双感度陀螺,再搞个微型数字舵机,将是绝配!飞3D、后退航线,锁尾效果没得说!
GY240是单感度陀螺,只飞飞悬停、航线,绝对没问题,当然也可以飞3D,硬要和401比,呵呵,那是比不过地!

网友:
建议用401 锁尾锁得风都吹不歪尾巴 !!

网友:
肯定是401好了,但是过于奢侈。

网友:
如果没有数字舵机就用240吧

不使用数字舵机的情况下240和401性能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
一定是401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