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双桨时是要抓住飞机的吧?

楼主(2006-02-01):
如果用手抓住飞机的话不是就增加了主旋翼上的负荷了吗?
这样消除了双桨后, 在真正飞的时候, 负荷小了, 双桨会不会又出现?

还有, 双桨在新飞机很容易出现吗?

网友:
双桨主要三是由于,两片主桨迎角不同使升力不平均造成的,不只新机有,换过连杆大桨等都有可能产生。
在手中在个个油门调好后在空中就不会在有双桨现象。

楼主:
我试了抓在手中调, 好象很危险, 一不小心就会打到手臂. 有没有其它方法啊?

网友:
抓住脚架。

楼主:
看来我要把它绑在凳子上调了.

网友:
托住脚架,不会有任何问题的,450都能这么调。

网友A:
楼主胆子也太小了吧。。这样怎么能玩电直。。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抓在手中调, 好象很危险, 一不小心就会打到手臂. 有没有其它方法啊?

要是严重到打到手臂,估计就不是双桨的问题了,是不是两桨重量不一样,造成机身强烈抖动,才容易打打到手臂。正常调双桨手臂伸直握住机身眼睛和大桨旋转面成直线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胆子也太小了吧。。这样怎么能玩电直。。哈哈。。

说得也是, 又不是没有摔过.

网友B:
不见过棺材不掉累,哎过就知道怕了!我是把机器绑重物上调,安全第一!胆子那么大玩油直就麻烦了,据说外国有哎砍断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见过棺材不掉累,哎过就知道怕了!我是把机器绑重物上调,安全第一!胆子那么大玩油直就麻烦了,据说外国有哎砍断手的!

安全当然最重要..但也不至于连电直都不敢用手抓吧..
我调双浆必带护目镜..调试其它时必将电直举高过头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见过棺材不掉累,哎过就知道怕了!我是把机器绑重物上调,安全第一!胆子那么大玩油直就麻烦了,据说外国有哎砍断手的!

砍断手的?不会吧

网友(2006-05-17):
的确是有点危险啊!

引用 楼主:
我试了抓在手中调, 好象很危险, 一不小心就会打到手臂. 有没有其它方法啊?

前天我调双桨,有个贴子上说手握住尾杆,然后加速推油,让旋翼转动面与自己视线平行!!怕啊那天调得我心跳,打到手臂到不怕,我就担心桨片一下脱落飞出来………………越想越恐怖,下次调我得去借个头盔带着!

网友:
无刷的 电直 的动力 我 也有点怕啊 上次被砍到 手臂 还好不是 大伤

网友:
恐怖!握住尾管,推油门再调!尾管能抓得住嘛?

网友:
再次看到了双桨问题的帖子,我每次调节双桨都是非常恐怖的,我觉得以安全的原则,应该带个防护镜,一般眼镜城都有卖的!人多一起玩的别怕丢面子,调的时候带着,为了自己,也为了将来!
    调节双桨的时候我觉得启动的时候,最好不要平视,等转到一定转速了,手握着飞机把奖和眼镜水平,大概有2-3妙中的时间,大概就能看清了,这样就减小了受伤的计率!我一般是手握着飞机的侧版后面的部分,这样感觉攥的比较牢固:)

网友:
不记得是谁说的了:“有大胆的飞行员,也有老的飞行员,但没有老而大胆的飞行员”!玩得越多你就会越注意安全,总有很多不怕死的喜欢搞怪,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安全第一!”

网友:
有侧板的抓侧板,有滑撬的牢牢抓住滑撬!安全第一,严重支持!

网友:
看看我是用什么调双浆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C:
不用这么紧张,直接看!!!!!!!!!!!!

网友D:
楼上哥几个我看最好好是别戴什么护目镜,给砸碎了更危险,调试前先检查好浆的固定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