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副翼的问题

楼主(2006-02-01):
如果我想右转是哪片向上??

是哪片向上??

网友:
右转,机体要向右倾斜,所以右边副翼要向上。

网友A:
打副翼的时候,如果遥控器上面的副翼杆往右边压【+  +(→)】,
机机上面的副翼右边的就往上翘,左边的往下翘【_  ̄】。
往左压副翼反之。
【+  +(←)】
       【 ̄ _】
这个概念很重要,我刚开始玩飞机的时候就是搞反了,把一个三叶28级发动机给炸三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副翼的时候,如果遥控器上面的副翼杆往右边压【+  +(→)】,
机机上面的副翼右边的就往上翘,左边的往下翘【_  ̄】。
往左压副翼反之。
【+  +(←)】
       【 ̄ _】
这个概念很重要,我刚开始 ...

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