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6-02-01):
二战的电动仿真战斗机,不管是商品机还是大家的自制机,基本都是P51野马、喷火甚至零式等。
     为什么大家不试一试德国号称“极速之鸟”的Ta152呢?实际使用中,Ta152的性能上超过了P51和喷火MK14。与一般二战战斗机相比,Ta152的机身和翼展都异乎寻常地修长,个人认为非常适合制作为电动飞机模型,飞行品质和操纵性能估计应该很不错的。
    我正在打算试制一架来试试,不知大家认为如何,欢迎讨论!
    诸位高手如有该机型的制作图纸的,希望你能给我一份,谢谢!

楼主:
从书上拍下来的图:

网友A:
这建议不错,顶!!!!你可买架静太模型,照着做.先用泡沫削,再打磨,小配件.就先用AB粘土做个样,然后倒模,然后再用偷明的PVC板,放在前后模中间,压紧.用电风筒加热,等定型后就可.拿出来用剪下,再上漆.搞好后就可装在飞机上.我们做手板也是这样做的.我一时也说不大详细.有空再聊!!!!!!!!希望你能做好.我的做发太麻烦了,好看不好用.你可听一下大家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建议不错,顶!!!!你可买架静太模型,照着做.先用泡沫削,再打磨,小配件.就先用AB粘土做个样,然后倒模,然后再用偷明的PVC板,放在前后模中间,压紧.用电风筒加热,等定型后就可.拿出来用剪下,再上漆.搞好后就可装 ...

这机型看样子怎么也好过你的老东家的“修长版”零式,很适合那种用料,吹瓶机体不能太粗胖,修长了重量轻强度高,这与泡沫身是相反的。机翼也一样,木料加强根部的KT板薄翼,长展弦比大上反角,适合无副翼三通侧重滑翔的。就是平尾实在太小了。

楼主:
顶一下,想多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很像Fw-190的防空型

楼主:
Ta152就是从FW-190 D9型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设计师都是一个人-谭克

网友:
感觉没有Fw-190好看

网友:
长鼻子多拉,不错!顶一下
不过我还是只钟情Hs219,太美了.......

楼主:
长鼻子多拉是FW-190 D系列,是Ta152前的一个过渡机,Ta152又在是长鼻子多拉的基础上研制的,其机身更加修长机翼展弦比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鼻子多拉是FW-190 D系列,是Ta152前的一个过渡机,Ta152又在是长鼻子多拉的基础上研制的,其机身更加修长机翼展弦比更大。

很有研究哇!

网友:
不管外形好不好,俺只记得某军事评论中曾经评出10大战机.其中综合性能,特别是设计优良,P51是第一,ZERO是并列第4,F16.F18还是在第6-8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