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飞机失控过吗?用的是什么遥控?大家来说说

楼主(2006-02-02):
你的飞机失控过吗?用的是什么遥控?大家来说说

网友:
JR MAX66 JR X3810 JR 9XII 都没有失控纪录!

网友:
2006年1月31日,我的jr max66adt+r700 飞 微风2005,两次失控,用的是辉盛30A的电调,不知道是电调供电不行还是有干扰,总之,机机不听使唤,幸亏机机高度高,慢慢滑下来后,又复控了,安全降落,没有损失……

楼主:
我的飞机金星40,遥控4VF,飞了10多个起落,很稳定,没有失控过。

网友:
两年前,我独自飞星宇25,顺利的起飞了,用的4VF遥控,感觉良好,飞机飞出了百八十米准备转弯,一摇杆!失控了!它胡乱的窜了几下就一头扎下来——炸了!我放下遥控器准备去拣飞机,突然发现遥控器的天线没有拉出来!唉!冤哪!惨哪!烦哪!没法办哪!我没脸见人哪!!!

楼主:
楼上的大哥真会搞笑

网友:
我用JR2610没有失控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大哥真会搞笑

这是真事儿!我不骗你!还有一次,我的25级练习机背判了我!它多次想谋杀我!一次我站在我的气车尾后面操控它作超低空通场,当飞倒离我十几米时风一吹机头一歪直向我冲过来!我来不及多想下意识的猛往下一蹲!嗡的一声它擦着我的头皮,咔!的一声钻进气车的后备葙!机身没事机翼两段撞在后备葙两侧,破了俩大洞!
又一次榜晚,太阳刚落山,我作了几个倒飞低空通场,又作了几次直线横滚,由于高度较低,在加天色已暗,本想滚转完拉杆爬升,谁知飞机在倒飞状我就猛拉杆!飞机呼的一声向下作了一个半斤斗直向我的腰部插来!我急了!叉开两腿高高跳起!嚓!嗖!它带着一股阴风从我跨下蹿过,差一点把老二儿削掉!
现在我准备教训它一翻,给它上上课,让它学一学三个带表!

网友:
大家有没有留意,如果有汽车在你的发射机旁边通过的话,有可能受干扰。

汽车越大速度越快则影响越明显,如果是辆大货柜就要加倍的小心了,已经有数次相同的经历,发射机使用的时候还是远离大型金属物体为好。

网友:
不可忽视的干扰源

不可忽视的干扰源

气车!!!昨天我在飞小金星练习机,飞机正在飞低空航线,飞道远处转弯时,距低面也就十几米,恰巧一辆教练汽车慢速驶进我的场地,当汽车在我和飞机之间时,显然我的飞机受到干扰!突然做不规则的飞行,且不受控制,上下翻腾几次最后重重扎在地面上——炸了!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况,早就怀疑是汽车干扰,昨天得到正实!!!
   但并不是所有的汽车都施放干扰,主要是点火系统有毛病,或使用劣质高压线的汽车!模友要多加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真事儿!我不骗你!还有一次,我的25级练习机背判了我!它多次想谋杀我!一次我站在我的气车尾后面操控它作超低空通场,当飞倒离我十几米时风一吹机头一歪直向我冲过来!我来不及多想下意识的猛往下一蹲!嗡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真事儿!我不骗你!还有一次,我的25级练习机背判了我!它多次想谋杀我!一次我站在我的气车尾后面操控它作超低空通场,当飞倒离我十几米时风一吹机头一歪直向我冲过来!我来不及多想下意识的猛往下一蹲!嗡 ...

你的汽车是什么汽车,飞机失控的时候汽车是熄火的还是发动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