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CCPM斜盘,跟普通的斜盘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2-02):
如题...谢谢解答

网友:
转帖

CCPM ( Cylic Collective Pitch Mixing )CCPM 十字盤常見的設計為制動點以 120° 夾角分布於十字盤上,消除了一般的機械混控結構,以伺服機直接驅動十字盤,加上遙控器電腦混控,來完成十字盤前後、左右翻動,以及升降的動作。如此一來,十字盤的螺距 ( 十字盤的升降 ),要由三個伺服機一起等量動作才可以完成,同樣的升降舵 ( 十字盤前後翻動 ) 也一樣要動用三個伺服機;副翼舵 ( 十字盤左右翻動 ),要兩個伺服機一同動作完成。

CCPM 的優點:
螺距是所有舵面控制中負載最大的 ( 因為要轉動主旋翼改變攻角 ),而 CCPM 的螺距是由三個伺服機一同完成,等於制動力量是傳統十字盤的三倍,同理,升降舵也得到了三倍助力,副翼舵也有兩倍的助力,這直接降低伺服機的負擔、提升控制精準度。因為伺服機直接驅動十字盤,簡化了機械結構,因此容易維修、可以輕量化機身。

CCPM 的缺點:
要達到伺服機相互的混控,遙控器必須支援才可 ( 因為不再是一個指令,一個伺服機動作),另外,目前 CCPM 機種選擇較少,價錢也高一點。

傳統十字盤的優點:
最為廣用,發展也十分成熟,在零件取得上有很大的優勢,調校上很直覺,舊型遙控器也能用。

傳統十字盤的缺點:
相對於 CCPM,機械結構複雜,這代表組裝維修較麻煩,最重要的,伺服機的負擔較大,因而降低精準度,以及伺服機使用壽命

网友:
怎么是乱码啊看不懂

网友:
黑鹰400的CCPM,用FF6是否可以? 是不是要求ff6(发射机)具有内置的混控器功能?

网友:
请解释CCPM的朋友,在发一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