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制作中

楼主(2006-02-02):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变压器小了点,估计没用。

网友B:
也太小了点,25W的点焊机??

网友C:
的确太小了点哈

网友D:
这么小是焊不到东西的.

楼主:
真的太小了!失败中!要300W的才行啊。

网友E(2006-04-01):
换大的吧
实在是太小了

网友F:
大晶牙,用环形变压器自己作
到前进四路的去卖旧的三百瓦环变,二手的60元左右,再搞点水冷铜管绕十圈左右就可以用了。一定要环变,自己想怎么绕都可以

网友G:
其实环形变压器是不太好的!!! 因为:
1.环形的,难绕线圈!!
2.线圈不好隔开, 散热不良!! 易过热!!
其实还是 EI 铁芯最好!!

网友G:
大晶牙同志 !!又要批评你了!!
那么小的变压器短路电流才几安! 什么都焊不起!!
你要做小点焊机,起码也要个60A--120A (500W--1000W) 的嘛!!还要加上可控硅控制电路才行哦!

网友H:
我是用UPS的变压器改的,1000VA,焊是铜的,只能点薄的东西.不过还算好用

网友F:
试下,我认为环变方便好用
其实环形变压器是不太好的!!! 因为:
1.环形的,难绕线圈!!
2.线圈不好隔开, 散热不良!! 易过热!!
其实还是 EI 铁芯最好!!
============
错了,环变好用,因为原来的初级和次级都不要改动,只要再加绕一组,如果是EI的要把铁芯拆开,还要把原来的次级拆掉,如果绕的圈数不对,还要再拆,非常麻烦。
对散热的问题,隔开无助于散热,相反,因为初级绕在最外面,更有利于散热。

网友I:
牙中奖,您喝滴什么好茶,怎么这么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玩模型玩上瘾了,此为“点焊机模型制作中”

楼主:
回复 网友K:
“铁关音”。成分为HNO3加HCL和适量的H2O配制而成!因饮用此茶者,铁定关闭声音而得名!

网友L:
做点焊机干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