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平衡充截至电压调整

楼主(2006-02-02):
买来时测量截至电压是4.23V,我为了充15C电池才买平衡充的,都过4.20V了,有个P用
拆开调整,调到4.18V截至电压
如图:顺时针降低截至电压,逆时针提高截至电压。

楼主:
希望本帖对大家有用处

网友:
请上一个背后的照片,看看。从正面无法分析其平衡充原理,只能看到一个MC34063升压电路。

网友A:
漏说了,是电路板的背面(焊接面)的照片,估计后面有帖面元件,最好来个特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说了,是电路板的背面(焊接面)的照片,估计后面有帖面元件,最好来个特写。谢谢。

早说给你拍一个,现在都合盖了。  这个螺丝有点拧花了,不感再拆开了
要原理图网上多的是啊,找找就有了。

网友:
2天之内给你搞到,现在相机没空!

引用 网友A:
漏说了,是电路板的背面(焊接面)的照片,估计后面有帖面元件,最好来个特写。谢谢。

芯片打磨得严重看不出型号了

网友B:
背面是LM324组成的三个电压比较器,用一只TL431作最高电压参考,用电阻分压作每一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即每一比较器之间差4.2V,当任一只电池达4.2V时,充电停止.我个人分析该充电器有防过充功能,但没平衡充电功能.

网友:
等2006等到脖子都长了。
这款esky出的平衡充质量应该有保证吧?考虑中.............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象楼上说的“当任一只电池达4.2V时,充电停止.我个人分析该充电器有防过充功能,但没平衡充电功能”?
望高手看看是否如楼上说的。
有谁在用啊,请说说你们的使用感受!!!!!!!!!!!
先谢谢!!!!!!!!

网友C:
我在用这款充电器,是否平衡冲不知道,但是如果电池组本身性能没什么大的差别,用的还可以。我冲1800mAh的电池,从3.87V左右冲到绿灯灭,大概不到2小时,电压分别是4.18,4.17,4.18,感觉正合适。

网友:
老大们仔细研究一下 我正打算买这个 就拿本帖做参考了啊

网友:
如果用来冲11.1V的锂电行不行?

网友:
刚看了个帖子:
海淀鹰王 说"esky的二款平衡充只能充12C1800mah以下的电池,否则电池的寿命会大大下降.15C以上的电池不能充过4.15V.”
那我的12C  2200mm的11.1V理电那不没指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这款充电器,是否平衡冲不知道,但是如果电池组本身性能没什么大的差别,用的还可以。我冲1800mAh的电池,从3.87V左右冲到绿灯灭,大概不到2小时,电压分别是4.18,4.17,4.18,感觉正合适。

那绿灯灭 没有到4.2V啊 ?

网友:
我也有个E-sky平衡充……

网友:
不错,好贴,我也买了此款,到货就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面是LM324组成的三个电压比较器,用一只TL431作最高电压参考,用电阻分压作每一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即每一比较器之间差4.2V,当任一只电池达4.2V时,充电停止.我个人分析该充电器有防过充功能,但没平衡充电功能.

我的这个充电器截止电压偏低。并且3路电压都有明显不同。基本在4.15X,4.16X。所以我也觉得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充电器要用不平的电池测试,最好用寿命50个循环以上的3S电池测试

网友D:
看了你们所说的情况,我也测试了一下我的“ESKY平衡充103A”。
用了“ELE 1900MA 10C”三快锂电测试,结果也象你们所说的情况一样。都是充好电的。
第一组分别是:4。199V  4。170V  4。213V
第二组分别是:4。256V  4。261V  4。199V
第三组分别是:4。198V  4。254V  4。238V

不知有什么办法可解决此问题?这种情况对电池伤害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们所说的情况,我也测试了一下我的“ESKY平衡充103A”。
用了“ELE 1900MA 10C”三快锂电测试,结果也象你们所说的情况一样。都是充好电的。
第一组分别是:4。199V  4。170V  4。213V
第二组分别是:4 ...

最大值出现了4.288V? 不好。

网友:
我打错了,是4。238V

网友(2006-03-04):
如果用ESKY平衡充103A充2200mh10C我有沒有問題....?請教

如果用ESKY平衡充103A充2200mh10C我有沒有問題....?請教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ESKY的充电起串充11.1或则7.4的该怎么接线?谢谢

网友:
还有,我的11.1V充电口充电后,电压是4.36 4.165  4.164 4.162

而7.4V充电口是4.165  4.164

怎么调整呢?

网友:
4.36V那电池不报废啦,4.165  4.164  4.162 应该没大问题,也不好解决吧

网友:
是不是这个充电器只能平衡充??????????????????????

网友:
各位師兄:
    本人用這充电器充电,但充电器不能停止使電池過充而電池組件脹大,是否电池己不能用,是否电庒過高,照上面方法將電庒調低是否有用,量度电庒口電庒用什麼量度呢。

                                                         請各位師兄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来时测量截至电压是4.23V,我为了充15C电池才买平衡充的,都过4.20V了,有个P用
拆开调整,调到4.18V截至电压
如图:顺时针降低截至电压,逆时针提高截至电压。
http://www2.beareyes.com.cn/jpic/2/20 ...

那还有个可调电阻是调什么的呢,电流可以调吗

网友E:
那个是调电压的,,,,调电流是那颗大电阻,0.22欧,,红红银的颜色。
http://www.mycent.net/mc34063/34063.asp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是调电压的,,,,调电流是那颗大电阻,0.22欧,,红红银的颜色。
http://www.mycent.net/mc34063/34063.asp可以看看这个

多谢了,我差点把那个0.22电阻换成导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是调电压的,,,,调电流是那颗大电阻,0.22欧,,红红银的颜色。
http://www.mycent.net/mc34063/34063.asp可以看看这个

非常谢谢,原来我的微调打到底也只能充到4.11V就灭了,我把MC34036输出电压从13.45V调到了13.68V,现在刚好到4.20V灭

网友(2006-05-01):
三节电池冲满后的电压不同相差近0.1伏如何调整呀?

三节电池冲满后的电压不同相差近0.1伏如何调整呀?

网友:
我用这个冲LAMA的电池没问题,但冲1900MAH11.1V10C的不到20次电池就不行了。

网友:
据本人来看是不可能有平衡功能的!!!只有一组电源输入根本没可能有3组独立却是用4根线输出的!!!谁能做到这样我真的很佩服他!!!

网友:
我的与大家的不一样!一组电池充到绿灯灭后,4.30,4.10,加起来仍然是8.4;另一组电池绿灯一灭马上拔下,4.20,4.20, 但如果不拔半小时后,2.21,2.22,哪里有什么截止电压呀?!
     我的都是些杂牌电池。
     该如何调整?

网友:
重要更正:应为“但如果不拔半小时后,4.21,4.22,哪里有什么截止电压呀?!”

网友:
问不比较低级的问题,不要笑噶.大家的截止电压是怎么测试得到的啊?是量刚充好的电池还是串着量充电器啊?谢谢!

我的也问题严重啊,大家顺便帮忙看看吧,谢谢了!
今天电池万用表测试完了,数据如下:
电池安装飞机后飞行,止飞机没有法离地,时间不超过2分钟,飞行高度不大于50CM.测试的数据:
1.原配电池  单节3.82V 单节 3.81V  总电压7.63V  瞬时短路电流16.16A
2.新买电池(黑) 单节3.85V 单节3.86V 总电压7.71V 瞬时短路电流17.45A
3.新买电池(蓝) 单节3.98V 单节3.99V 总电压7.97V 瞬时短路电流17.72A

拉马原配充电器 平衡充止绿灯闪烁:
1.原配电池  单节4.17V 单节 4.19V  总电压8.35V  瞬时短路电流18.40A(充电时间稍微长些,绿灯已经灭了

2.新买电池(黑) 单节4.12V 单节4.14V 总电压8.25V 瞬时短路电流19.06A

3.新买电池(蓝) 单节4.23V 单节4.23V 总电压8.46V 瞬时短路电流19.10A

这个是我能测试得到的数据了,希望大家帮忙看看,分析下飞不起来是不是因为电池的原因啊,谢谢!  我的拉马飞不了!

网友(2006-06-01):
真正的平衡充电应该买一个电池单元有一套单独的电源和检测电路。
这个充电器的设计真是简单,两块芯片加起来才1块多点。让我看了汗颜,我思考平衡冲有一段时间了,要怎样保证真正的平衡和电路成本,没想到这个解决的这么干脆。

过段时间作好我的平衡充电发上来大家参考。有的充电器带有平衡充电模块,那位朋友能拆开电路给大家看看呢?让大家参考一下,共同探讨充电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