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新手练习用KT机设计

楼主(2006-02-02):
我是新手,现在我在考虑用什么做我的练习机,原打算买沧狼P-51,可各位都说P-51完全不适合新手。。。而以前也考虑过翼龙(四通),看了大堆帖子又觉得翼龙的设备实在不可靠。。。沧狼的设备又好象不单卖。。所以现在决定买沧狼的飞机,把设备拆下来先好好炸几架价格便宜量又足的KT机在说。。大家觉得这个主意还可以把~~

好了,言归正传,想请各位帮我设计个适合新手飞的KT机,最好能给出简略图样,还有,因为我以前没遥控空模经验,所以需要较详细的设备安装说明与KT板的加工说明。

在此拜谢各位了

PS.我预算不多,所以不打算弄FUTABA之类的设备,只好买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现在我在考虑用什么做我的练习机,原打算买沧狼P-51,可各位都说P-51完全不适合新手。。。而以前也考虑过翼龙(四通),看了大堆帖子又觉得翼龙的设备实在不可靠。。。沧狼的设备又好象不单 ...

沧狼的遥控和接收单卖的啊:http://www.wolf-model.com/showproduct.asp?id=128

网友:
想好做点的搜索小鸭

想好看点的搜索鲨鱼

楼主:
呃。。沧狼的设备单卖的啊。。我弄错了。。不过也顺便弄架飞机回去么。。

问一下,沧浪的设备质量怎样啊?还有,KT板和能粘KT板的胶在哪些地方能买到?多谢

网友:
飞行方面绝对是适合新手的,制作方面小鸭也绝对适合作为第一家飞机。

如果有耐心,做鲨鱼也是完全可以的,工艺不复杂,也有很多模友的作品可以参照。

如果你想做KT3D,那还是趁早收手,因为绝对不适合新手飞。

楼主:
我刚改完帖就见你的在下面了。。晕。。

是我没看完资料,我的错。。。

我可不打算做3D。。现在找到了一些新手飞机,正在考虑做哪个。。

还有,KT机的设备安装该怎么弄?还有,怎么切KT板比较好?

再次感谢~~~

网友:
切KT用美工刀啊,手术刀更好。

设备就随便吧,粘接也行,胶带啊魔术贴啊都行,能固定好就可以了。

注意电机和电池的固定,电机部位受力集中,电池则是最重的东西,要考虑到正常飞行不能飞脱,炸机的时候别砸坏东西。

楼主:
设备可以露在外面?

那能不能给个电机的固定方案?

网友:
设备当然最好是内装,不然遇到上树什么的容易损坏。

电机看不同的类型有很多方式,多看看人家的吧。

网友:
http://treasure.cgjh.tcc.edu.tw/ ... plane/m60/index.htm

可以参考这个M60的制做方法.但是新手一定要把翼形改下,M60用的是SD7003形的薄翼,飞起来反应太灵敏,我就是因为做这个机机没改翼形,一不小心错舵机机就一头扎下来了,速度太快.建议使用克拉克翼形,参考猫哥的贴子吧.猫哥做的翼形,简单,实用,好做,呵
机身按着M60做,然后改克拉克翼形并增加翼长到80CM或90CM,会很好飞的

网友:
以上各位都说的不错,我也来好好学习.
对新手来说,最适合的飞机是滑翔性能好,速度慢的飞机,所以建议你选择较厚平凸形翼型,展弦大于5,低重心,带上反角的上单翼机种.

网友:
像蚊子那样做机翼,由于我们的板子往往比较厚,强度没得说,但是做出来容易超重,这时候可以考虑一下简化,即用单层的KT板弯出弧度,在低速下也有不错的性能,而重量差不多只有一半。

我做的慢机差不多都是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