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10无人机飞控的一些照片

楼主(2006-02-03):
由于试飞的时候没有带相机,所以放两张非外场照片。下次再贴一些飞行的照片。

飞控盒

展会上的飞控

试飞的飞机

装在机身中的飞控

飞控系统功能说明下载http://xxyuav.com/files/UP10飞控说明.doc

网友:
功能全面,但是功能过分全面会增加成本,不利于市场化。其实应该根据不同应用再把功能细分一下,可以高端和低端并存,这样低端价格降低一点可能有利于销售。只是一点建议而已。我们也选用过自动驾驶仪,目前这种情况下不会选择你的,很可能自己开发。但是如果细分以后,有经济实用型的可能会考虑使用你的成品。

AP50 MP2048....都不会考虑,这些产品都无法大面积装备,主要原因是价格和服务,因此只能是试验品。

其它建议,对于安定性较好的飞行器应该推出简化一点的版本。其实卖是就是软件。硬件部分大家都是大同小异。门槛放低一点有利于占领市场。

楼主:
谢谢你的客观评价和建议!
不知道你所需要的经济实用型的具体指标,比如具体要有哪些功能,价格要低到什么程度?其实价格问题完全是一个用户量的问题,就跟手机从刚出现到普及化一样,如果玩无人机的用户能像玩航模的那么多,价格完全可以低下来。
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个飞控的价格相对于一套完整的无人机系统(少则几十万,多则上千万)的价格还是很低的,而其占有的科技和开发的含量及费用远高于无人机的机体。
当然我也考虑对于真正能大面积大量使用得用户采取一些特殊的价格或者服务上面的措施来扶持他们初步应用起来,到了大量采购时,价格完全可以降下来。
从我十多年搞无人机的经验,国内每个搞无人机的都搞出好的飞控不是简单的事情,特别是航空这种高风险的开发。出发点可能是想自己开发,降低成本,其实投入可能很大而结果却很可能炸机,损失也大。不如换一种思路,能用好别人的无人机系统,以合适的方式进行合作,大家都受益而避免重复开发的投入。

网友:
我顶!!好东西是一定要顶的!

网友(2006-03-31):
好东西是一定要顶的!....

网友(2007-01-05):
#3  #1 你加我QQ吧。QQ356572960

无人机模块不可能超过10W的。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超过的都是XXX

即使技术再好,也不过如此,曲线积分控制,也不是什么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