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台小电直

楼主(2006-02-03):
帮忙推荐一台小电直,本人是新人,都模型很有兴趣,但目前还是门外汉,对小电直知道不多,
麻烦大家帮忙推荐一台小电直,要便宜点的,最好是空机(想研究下她的结构)再帮忙推荐一个设备,
不知道4通道的足够了吗,还是以便宜点为原则啊
谢谢了

楼主:
请问是嘉宝那个卖238的空机好还是36#的空机好

网友:
先买一个四通的全套的小电直玩吧,至于以后怎么玩,你玩过这个之后自己就知道了。还有,没事的时候多上这里的电直栏目看看。

网友:
有人推荐黑鹰400,

网友:
建议你先去买一台4#来玩玩。。配件便宜。。

网友:
先看置顶的《夏利与大奔》帖子。然后对号入坐,看自己的情况。我个人觉得:
1、身边有模型环境的,有高手带飞的,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可以直接上450等高档电直和6通或者6通以上的设备,陀螺仪、舵机等也可以一步到位;
2、身边有模型环境的,有高手带飞的,但经济基础一般的,可以上黑鹰、X400、甚至36#的空机,再选择6通的设备、例如HITEC、FUTABA、SANWA,还有性能价格比不错的舵机、陀螺仪;
3、身边没有模型环境的,单打独斗的,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可以上36#的整机,多上上论坛,请教高手,调好了飞的也不错,学会了悬停和简单航线再换450也不迟;
4、身边没有模型环境的,单打独斗的,经济基础一般的,还是要先考虑雷鸟、嘉宝、ESKY、4#一类固定桨距的入门级直升机。结构简单、调试简单、配件便宜;
5、就是想玩玩的,建议上LAMA2这类共轴双桨的直升机,拿来就能飞。
    不过不论你选择了哪一种直升机,我觉得以下两点是很重要的:
1、购买直升机以前要有一个良好的心理准备,直升机不是遥控汽车,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学会悬停是很不容易的,操控直升机要不停的打舵修正机体,而遥控汽车你只要给油它只会往前开,不会乱跑。
2、一定要同时买一个或者“搞”一个模拟器(模拟器版有很多免费玩模拟器的方法),多进行模拟器训练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形成了正确的舵面条件反射,才能保证少摔机或者不摔机。毕竟摔机是需要代价的,没有跟钱过不去的模友吧,呵呵。

楼主:
斑竹讲得很详细,多谢斑竹大人了

网友:
买直机是综合投资,不能只考虑空机或全装配下来多少钱,还要考虑模拟器和易损件的价格,看你想花多少钱,这是综合投资